[机械硬盘]
换盘面比换磁头容易,直接换盘面可行吗

楼主(2017-06-26):
今天无聊,拆了个80G硬盘,发现磁头拆卸比较费劲,但盘面感觉比较好拆换。  把坏磁头的盘换到坏道盘上考取资料可行吗?

另外WD绿盘换到蓝盘上拷(硬盘主板BIOS也换), 就是不知道盘的兼容性如何,有人试过吗?

网友:
你试验过了吗  可以吗

网友:
你打开硬盘看看就知道哪个简单了

网友:
同等楼主回复

网友:
换盘面要比换磁头复杂很多 端盘面只针对硬盘电机损坏 和盘腔变形的硬盘 而且在端盘面的过程中容易造成对盘面的损坏
很多硬盘开盘恢复成功机会就只有一次 所以大家还是慎重为好

网友:
这个赔不起,一个T的 毛片没得了,找我陪10W-30W

网友:
数据恢复是很讲究的啊 不是这么玩的哦  更换磁头也是有原则的啊 wd的得看型号和板号的 备件盘找对了,手法到了,换磁头和盘仓都可以的  一般都是换磁头简单些的,不知道楼主为啥感觉换盘仓简单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来吧,少年  多试试,反正开过的盘卖废品一样的价的,

网友:
开盘换头还是可以的呀,也不会太麻烦, 换盘面复杂多了,考虑的因素也会增加

网友:
手法到位换盘面也没关系,但是换盘面的风险很大啊,不谈是否会刮碰,就是上螺丝也很讲究,螺丝的位置,松紧,盘片的位置等等,可能要校对很多次

网友:
动手试下不就知道了,只有自己亲自试过,才知道换盘片精细多了。

网友:
换磁头,环境很重要,要无尘环境,。。。。

网友:
怎么会有换盘面比换头简单的想法的呢,想不明白...

网友:
不是为了要数据,就不要这样折腾了,,,。

网友:
盘面搞不好容易污染和划伤,磁头要好换些

网友:
换磁头方便 如果换盘面的话风险太高 不值得

网友:
你的是单盘片吗  ,单盘片可以试下

网友:
换头方便些吧

网友:
一般的技术顶多换磁头吧,盘片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2017-08-04):
换盘片 呵呵 还是换头方便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