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板号h0225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6-26):
待机0.001,公共点有19v,查tb的46脚也有高电位输出,m5_on也有了,但是3m5m没有起来,用示波器测量,5m瞬间是能起来的,3m完全没反应,果断先把3m的滤波电容换掉,3m5m正常产生了,修复

网友:
是3V滤波漏电吗?  楼主描述有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