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板号LA-4103P,热机正常,冷了就开不了,上电池偶尔大电流

楼主(2017-06-26):
        故障现象,不开机,型号HP CQ40,,板号la-4103p,   CPU酷睿2的,看他是个老机子,就300块帮他修了。拆机,发现EC发霉,用洛铁把EC都脱了一遍后,待机0.01了,按开机正常,试几遍都正常开机,装好,既然待机0.00又开不了了,还偶尔出现5.5A的大电流,立马拔电,,怎么会大电流呢,拔掉电池再看下,既然好了。看来是电池装上去引起的大电流。。。好了就先放着吧,一般修好了都会观察一天的防止返修,观察观察做别的事。。第二天开机,既然开不了机了,随后又开了,又开不了了,现象是热机状态能开机,冷几个小时就开不了了。。。。。。。。在开不了得时候下图纸维修吧。 测量公共点0.2V不正常,测量PQ103 5678脚0.2V不正常,测量PQ109 2脚3.3V正常,测量PQ103第4脚18.6V不正常,没分压。测量PQ104第二脚既然为0V,不正常,,,要想PR106和PR109分压,PQ104和PQ105必需截止不导通,直接取掉PQ105,公共出来,按开机电流一路狂喷亮机,PQ105放在这的作用就是保护,防止烧后级电路,必需上上去,随后就搞个上上去了,,不管冷机热机,都完美修复。顺便把不能上电池也修了吧,因为上了电池就开不了机,如图 测量PL102,既然是18.6V,,正常是0.45V,难怪大电流的,直接换掉PQ102就好了,如图 因为PQ102击穿了,电压直接流过来了,,,修复亮机。

网友A:
cq40 还可以报300 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0 还可以报300 可以啊

同行就报少点,客户最少300,通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0 还可以报300 可以啊

这也多,同行就报少点,客户最少300,通价。

网友B:
CQ40整机卖,300块也没人要,你还修300块

网友:
修机是间技术,报价是门艺术。。。隔离保护分析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CQ40整机卖,300块也没人要,你还修300块

上个月我一个朋友不知道在哪买的机子跟这型号一样,花950买的,他说很好用就买了,我当时都说了他,这配置你也950买,,我用了下,确实好用不卡速度快,比我的I52代都好用。。。。那要看怎么卖,我把这机子修好后,速度确实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Q40整机卖,300块也没人要,你还修300块

修笔记本,只要不是同行,都是通价,最少300好不,不管多老的机子,我人力物力花上去了,新机子也是那么修老子也是那么修,这都是通价了,至少我这边方圆几百里是这样。

网友D:
你们那边行情可以啊  这个机器300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那边行情可以啊  这个机器300快

恩,我这边方圆几百里通价,,因为修老机子也好还是新机子也罢,都是那么修,都是一样的花费人力物力

网友:
CQ40 收300啊,我们这里 苹果主板有个仔 才给 100块钱,我直接扔一边凉快去。。。懒得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笔记本,只要不是同行,都是通价,最少300好不,不管多老的机子,我人力物力花上去了,新机子也是那么 ...

我拆了好屏,装个烂屏,卖给垃圾佬70,,卖300块没人要,还要保,单卖屏,硬盘,内存,还不如拆配件卖值钱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你在哪里干啊  我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