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貌似通病

楼主(2017-06-26):
关于华硕P8B75-V这个主板,我这里起码遇到5快了都是一样的问题,触发就掉电不会重启,可以二次触发但是也掉电,强制短路绿线开机不跑码测试电压都正常,IO的12V和5V的监测电压都有1V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这个主板网吧用的比较多,都是过保修就不到1年就开始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有解决的,应该是个通病。

网友A:
不强制开机,上电瞬间测量下板子上各大供电是什么样的。

网友:
触发就掉电 是跑码不过掉电 还是缺电压掉电  还是需要多测测

网友:
查PG呀·三极管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强制开机,上电瞬间测量下板子上各大供电是什么样的。

也正常,CPU,内存和桥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正常,CPU,内存和桥都有电压。

CPU时钟和CPU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遇到了两块一样的  感觉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 但是没有决绝到

网友:
可能还是供电缺了。或电压不对。再测试一下。

网友(2017-08-1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没搞定。。。。。。。。。。。

网友:
肯定是有电压不正常  你没测出来

网友:
主板不好修啊    太麻烦的都不愿意搞

网友(2017-10-18):
我手里遇到一块华硕的B75-A  主供电的是正常的  触发就断电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 也是一样的故障,强制开机可以正常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温控电路测了没有?CPU供电芯片旁边的电阻,我看售后都这样修的

网友:
这个我修到过,是vcccore电压过高,实际测试中好像是1.5V+以上的电压,io检测那边的cpuref和5v12v检测都正常的。和io的检测电压无关,以为检测电压不对的时候,可以开机进bios的,电压有报警。

网友(2017-12-13):
华硕好多CPU供电问题   H61烧过我几个CPU了  不敢搞了

网友:
路过,小白正在学习中

网友:
vcccore电压过高,,,,,多检查下

网友:
我这里有2块 也是一样的故障,强制开机可以正常 等结果。

网友:
IO的检测电压是1V?不是2V?如果是1V正常,我觉得应该是供电还是有问题,主板保护了,应该是CPU供电那块的

网友:
主板麻烦就换了算了 研究出来也费了不少功夫 维修费都不值了

网友:
开机电压和复位都正常吗 只有跑跑电路了

网友:
华硕太多通病了,检查排阻

网友:
有木有图纸。。。。。。。。。。。。。。。。。

网友:
我来学习的,坐等楼主公报答案。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