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7-06-26):
一开始是开机红灯闪,是上盖感应开关的问题,更换后变成2个灯同时闪 没有卡纸,清零没用
更换

网友:
换了个新硒鼓还是不行

网友:
重置计数器试试,看能解决吗。

网友:
打印机一窍不通,应该学习了

网友:
把驱动装齐,有个打印机状态的软件,可以看看报什么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