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

楼主(2017-06-26):
NC6000快机电流上到0。43上不去。一般是MAX1987空焊下就OK。加焊看是不是有短,可以查他边上的几个MOS管的控制。一般阻直300-500。为1就是没加好, 会短的。键盘几个键不可以用。换了新的也不行。换LPC47N250-MD。正常情况下一般换了就OK。插内存掉电,不插就OK,电压就不说了。数据线也不说了。清理下,在家焊北桥。一般OK。个人意见。
快机电流上到0。43上不去。一般是MAX1987空焊下就OK。加焊看是不是有短,可以查他边上的几个MOS管的控制。一般阻直300-500。为1就是没加好, 会短的。键盘几个键不可以用。换了新的也不行。换LPC47N250-MD。正常情况下一般换了就OK。插内存掉电,不插就OK,电压就不说了。数据线也不说了。清理下,在家焊北桥。一般OK。个人意见。

网友:
HP这么老的机器 还有人修?

网友:
这老机器 没意思了

网友:
好久没修到这款机器了,楼主你这个能修到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