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帖,5代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6-26):
5代进水不开机,首先我拆下主板加电直接短路大电流并且加电的线发热,可以判断是电池供电短路,之后看主板好多地方腐蚀,打开点位图查看电池供电线路,刚好看到此线路有c386 和c387腐蚀严重,就把它两一是挑下,后单板可以开机,但搭屏不显示,仔细看是没有背光,在显微镜下看座子发现fl24没有并且下端焊盘不见了,还被挖过,我在被挖过的地方继续挖找不到线,与是飞线fl24上端焊盘到c131然后搭屏开机屏幕亮了,后装机测试功能发现没有wifi   WIFI是灰色打不开,问师傅师傅说是wifi27脚PP BATT VCC没有供电,点位图点到此处,我飞线c1801-RF到c235-RF后完美解决问题,到此手机修好。四个月学徒就修过这么一次感觉非常好。

网友A:
四个月有这技术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个月有这技术可以了!

不行,就修了这一次,老板不给机子修。理论都学完了。每天坐在店里就是给拆拆机换个屏,很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 学习学习

一起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修了这一次,老板不给机子修。理论都学完了。每天坐在店里就是给拆拆机换个屏,很迷茫。

大神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漫长的等待。

网友E:
楼主也算是小有成就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算是小有成就 了

还不行,需要多多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漫长的等待。

嗯嗯忙忙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