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3能代换up6182ag吗???

楼主(2017-06-26):
51123能代换up6182ag吗???急!!!!

网友:
原芯片是up6182ag,想用51123代换

网友A:
RT8208A(FF=) UP6128AD 这个我验证过,但是UP6128AD是否能代换UP6128AG我不确定,你对比一下脚位再试。

网友:
不能的吧  不过LZ可以试下  先查下PDF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208A(FF=) UP6128AD 这个我验证过,但是UP6128AD是否能代换UP6128AG我不确定,你对比一下脚位再试。

好的.................

网友:
查下定义啊 不过最好用一样的

网友:
找个PDF看看就知道了 脚位一样就行

网友:
好像可以哈,,我之前调换过

网友B:
你可以参考G465图纸,里面刚好有写UP6182下面还写了TPS511XX具体忘记了,我今天看到的。到家后再查下

网友:
有up6182ag的pd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G465图纸,里面刚好有写UP6182下面还写了TPS511XX具体忘记了,我今天看到的。到家后再查下

B465图纸
UP6182A/TPS5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