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8报错9,挖U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26):
现在我已挖到中层的焊点,有师傅说挖完下面一层地,就可以看到在飞线的点了,可我怎么没找到,还是太用力,点被我刮没了,郁闷

网友:
你挖到CPU地那层了没,如果到了就小心点慢慢挖。

网友:
中层的焊点 再往下挖一层是 一层接地线 再下去就是了

网友:
刮到锡注那儿就一定慢慢刮   轻轻刮  不能急  不然一不小心就刮断了接不起来了 看到线就洗一下再好、刮

网友A:
我看我们那的维修师傅都放显微镜下刮  他说这是细活 一定要胆大心细  不能急  论坛有图 你可以看下 呢

网友(2017-07-26):
引用 网友A:
我看我们那的维修师傅都放显微镜下刮  他说这是细活 一定要胆大心细  不能急  论坛有图 你可以看下 呢

已解决,挖好两台了。。。。。。。。。。。。。。。。。。。。。。。。。。。。。

网友:
挖好   就能                          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