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一体机掉电

楼主(2017-06-26):
  收到一台开机没有显示的联想A600的一体机,修好后,用了一天.给客户报好价格后,第二天,发现开机出现LOGO画面后就掉电。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发现机器的风扇转速不快。换了两个风扇之后,开机恢复正常。已经测试半天了。明天准备交给客户

网友:
温度高了?风扇坏了?

网友:
amd的? inter不至于开机就关机

网友:
应该风扇清一下灰就可以了,和ThinkPad似得,风扇灰,损坏多了就报错

网友:
两个都不行了吗

支持 反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没走弯路,好厉害,感谢分享!

网友A:
感觉不是风扇问题,可能还会出现的。

网友:
风扇坏了,转速慢,

网友:
风扇转速不正常,开机不报错吗?

网友:
看看导热官好着吗???

网友:
刚刚开机    温度就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风扇问题,可能还会出现的。

是风扇的问题,修过太多了,主板检测风扇转速稍微不正常,就断电保护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风扇转速不正常,开机不报错吗 楼主之前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寻 金币哦 严重不足 加加加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风扇的问题,修过太多了,主板检测风扇转速稍微不正常,就断电保护
没有报错信息?

网友:
没有报错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风扇的问题,修过太多了,主板检测风扇转速稍微不正常,就断电保护
“主板检测风扇转速稍微不正常,就断电保护” 不可能吧。主有过热先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