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风扇进系统狂转

楼主(2017-06-26):
A1466风扇进系统狂转, 进水机器 之前触摸排线坏了  换掉后 鼠标键盘都是好的 就风扇 进了系统就狂转,  刷BIOS 无果。

网友:
楼主,只要机器好用就可以,管它狂转不狂转,这样散热还好些

网友:
我个人绝得进水狂转是小问题来的每次给大师都几分钟搞定,好像是二极管

网友:
检测下进水配件 一般来说外设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