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板号:LA-7981P

楼主(2017-06-26):
机型:联想G480
   板号:LA-7981P
   故障现象:按开关无反应 ,无3V 5V待机。
   维修过程:同行拿过来一台联想G480的本子,说是昨天用的好好的今天就按了没有反应了,插上电源电流从0.06跳到0.01这说明有轻微短路的现象拆下主板先量一遍所有电压的阻值其它电压的阻值都是正常的只有5V的阻值只有170欧感觉小了点,那就先从5V开始查起吧因为插上电源拔下来之后3V和5V的阻值只有40欧和30欧,那就说明再插上电源的一瞬间3V和5V是产生了的,只是因为其中一组电压拉低才导致没有产生,因为怀疑5V有问题就先查这组电压,因为插上电源拔下之后阻值会变低那就先把5V的大电容先换掉吧换掉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仍然没有电压产生,看来不是这个大电容的问题 。那就把5V的后继连接断开断开之后量测+5VALW的阻值 是正常的,看来不是后继的问题还是得查+5VALWP 既然后继没有问题那就查查RT8205供电条件吧,13脚有3.3 16脚有19V 17脚有5V 8脚有3.3 3脚有2V 1脚有0.6 6脚有1.02 22脚和9脚都有5V的电压这样看来至少这个芯片的供电条件都是正常的。没有其它思路就先换一个吧换完之后如自己所料还是老样子。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方向,在论坛上搜了一下G480不触发的问题,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找到问题却和这个不一样,看来还是得自己慢慢修啊。因为始终怀疑是5V的问题还是再查这一块,再来量一下5V的上管和下管有没有问题先量上管PQ402 123脚和4脚都正常。再量下管PQ404 5678和123脚阻值正常,当量到4脚的时候发现阻值只有175欧再把表笔放到5678万用表响了。原来罪魁祸首是它,从料板上找一个上管装上去插上电源3V 5V出来了。按下开关电流开始正常跑了,接上显示器正常显示了。其实如果 用示波器修的话会更快的找到问题,但是我的示波器是日立100M的老示波器波形还不准,也就没有管它。看来还是得准备再去弄个示波器了。对了还上传一个U6的BIOS,此机显卡是N13M-GE-B-A2绝对是OK BIOS.放心下载。图纸我就不上传了,论坛上有很多。

网友:
路过 加个分学习下

网友:
楼主威武  刚好修到一台   来取个经   N480  触发0‘1   无CPU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