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NP450R4E显示三星logo界面后掉电

楼主(2017-06-26):
机器:三星NP450R4E
主板版号:BA41-02244A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三星logo画面后掉电再开就不触发了
拆机后,通过测量发现开关引脚电压0.9V偏低不正常,小板拔掉插电自动上点还是掉电,打开参考图纸跟点位找到jsub1接口如下图:

28脚kbc3_pwrsw#,直接进了ec的116脚通过r918上拉

测量电阻r918一端3.3v另外一端0.9偏低.测量电阻R918阻值10正常,判断为ec这端拉低了查看图纸发现JUSB1接口28脚还与VA510相连

直接拆掉,再测量开关电压3.3v恢复正常此机到此修复,拆掉的就是下图打圈那个。这是修好机子备份出来的BIOS

网友A:
三星的机器,有图纸也不好修

a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机器,有图纸也不好修

这种小问题还可以吧

网友B:
三星的机器,有图纸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机器,有图纸也不好修

三星的机器修得比较少,有图纸跟点位一套好修点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这种问题捡钱啊,现在的机子很少能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直接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2017-07-29):
现在手上有一台可以充电,但是用电池不开机。没有电池换,有大神遇到过吗。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