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UMT扩容

楼主(2017-06-26):
业内公认UMT主板差
我之前修过一个触摸的,结果搞到不开机。吓死宝宝了,还好情况不是最糟糕的
这次扩容心里也是没有底的
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刷机通过——拆机,UMT,没有维修过——上隔热胶,上部分绕了两圈,特别是CPU部分——杂牌热风枪 3档风 260度除边胶—4档风 350度拆硬盘 焊盘完整——除胶-写硬盘-植锡——无硬盘测量电流70mA-装硬盘,刷机,总感觉扩容刷机比正常的慢
我就看着进度条 心里在祈祷
也证明了自己技术手工不过关,维修是技术活

截止发帖已经过去了几天,所以没有图,机器目前情况良好

网友A:
扩容 64G  总的下来 加上备份还原 搞了好几个小时

网友B:
怎么看板子是UMT的  怪不得 我自己的扩容成功了  给别人搞坏了

网友:
不错 一直没敢搞过呢

网友:
UMT也敢搞,手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容 64G  总的下来 加上备份还原 搞了好几个小时

搞得不够多,半个小时搞定,加拆装恢复备份1个小时。

网友:
umt扩容不难,我扩了二三十台UMTS机器,控制好温度,没问题

网友C:
一年前小6扩容遇到UMT还有点担心。。现在都不看是什么板了。直接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容 64G  总的下来 加上备份还原 搞了好几个小时

原16G的硬盘放满了也没多少。一般我只备份照片通讯录。其它不备份。一个小时差不多吧。。其实时间都差不多。。不出问题就行。多半小时少半小时也没什么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板子是UMT的  怪不得 我自己的扩容成功了  给别人搞坏了

主板顶上会写的UMT如果是就是全UMT   我图上板子是OPC的。

网友:
umt的板子也扩容了几个,国行 日版 美版也有。只要没什么摔过都没事。

网友:
其实umt 也没什么的 修的 多了就好了 UMT 除了做cpu 有操心点 其他的 小心 就可以了 也没有想象的 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顶上会写的UMT如果是就是全UMT   我图上板子是OPC的。

受教了 感谢

网友:
其实都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
楼主 厉害 给你鼓鼓掌

网友:
楼主,我1年来修6P触摸200多台。6月24号接了一台6p。UMT主板,触摸M1脚断线,没当一回事直接干。然后不开机了。心情糟糕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年前小6扩容遇到UMT还有点担心。。现在都不看是什么板了。直接扩了。

一年前扩容什么板都不看。现在遇到UMT就退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年前扩容什么板都不看。现在遇到UMT就退机了。

有那么严重吗?看来我也要注意一下了啊。都出什么问题啊?我都没遇到过,所以现在基本上不看什么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严重吗?看来我也要注意一下了啊。都出什么问题啊?我都没遇到过,所以现在基本上不看什么板子。

或者无wifi,或者无基带,或者开机进桌面就重启,或者开机一半花屏重启,或者开机定logo,或者黑屏没动静。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一台机器发生一个故障,一个故障赔一个板子。一个64/128G板子的价格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者无wifi,或者无基带,或者开机进桌面就重启,或者开机一半花屏重启,或者开机定logo,或者黑屏没动静 ...

看来下次我得报风险了,UMT的板子不包好。爱扩扩,不扩拉倒,扩一台也就赚个那点钱,冒这风险不值得。

网友:
350度多久吹下来的啊?硬盘挂了会不会读取不到数据啊?

网友:
我看见6代UMT扩容的版就害怕   太容易出毛病了

网友:
我在本地扩容基本上可以1个小时搞定

网友:
看来以后要留意 板号了。

网友:
UMT 板子是要小心再小心,要不问题多多啊。。。。。。。。

网友:
Umt的板加热膨胀了会断线,但有些不会,就看你运气是否很差碰到了

网友:
6代UMT的板看到就害怕   太容易出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