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集显通电电流瞬间到0.3a然后掉电到0a

楼主(2017-06-26):
x240 集显通电电流瞬间到0.3a然后掉电到0a,接着3v 5v消失,有遇到的吗?
掉电

网友:
0.3的电流是开机了还是有短路

网友:
不好修 正在查 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上遇到过吗

网友: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

网友:
这机器好像没有图纸的吧 好像只有点位哎 你有图纸吗

网友:
图纸有。这个机器,我也遇到一台,先查到是网线接口处一电容短路,换了后,还是触发掉电
有时最高到0.2A。。。有时到0.018就掉。有时候0.05.。。。。各种掉电,刷了原厂的BIOS.也一样
暂时还没查到哪里有短路
chinafix.com.cn迅维网_X240图纸_VIUX1 NM-A091.pdf

网友:
我这个没修好 客户不休 拿走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的电流是待机还是开机,如果不出意外机器肯定是有短路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不出集显 集显阻值5欧左右 ,看下你的是不是 我在刷BIOS 刷了好几个了还没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