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集成 温控引起的开机掉电。。。

楼主(2017-06-26):
昨天收到一片同行修转过来的联想T420集成主板,问题是开机掉电。拿到主板习惯性的先看看有没有进水,结果没有进水的现象。接上可调电源,CPU通电后马上掉电,初步测量了一下电压,结果隔离了20V。这样只能在没有掉电之前测量所有电压看有没有出来。L4的3.3V  L3的5V  L7的1.5V  L6的1.85V  L28的1.05V  L35的0.9V  L16的1.05V和CPU供电全部都出来了。 这个机器BIOS很容易出问题。BIOS很明显已经动过,反想一下这种机器就算BIOS坏了也不会隔离20V呀!唉,不理那么多了,先刷个BIOS排除一下,结果还是一样触发掉电!!! 冷静思考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会隔离20V呢?第一就是U61挂了第二就是保护了,还有就是U61外围的升压电路出问题,这几种情况都会隔离20V。先检查一下升压电路的D8 D62 D56 C238 C610 C115 这个部份是升压到15V的,D57 D64 C606 C336 这个是升压到25V的,这些二极管电容都没有问题,现在只能换U61了。找了一片拆件板换上去,草泥玛问题还是掉电隔离20V!!!应该是保护了,。。。看看图纸再说。。查了一下U61 58脚温度检测电压正常!    继续看图纸找问题,,,,,后来查到U61 16脚电压在掉电前拉低了电压,应该问题在这里了。这个脚连接到Q59,Q59又连到U4温度检测IC。果断的拆下Q59通电,哟。可以亮机了,测量到Q59,1脚下0V,正常是3.3V的。Q59,1脚通过R718 R235连到U4第7脚,怀疑U4拉低电压就直接拆开,通电试机Q59第1脚电压有3.3V了。开心的以为U4挂了,引起拉低电压的。拆了一个换上去开机一试问题还是一样拉低电压,哇草,怎么会事呢?????????再看看图纸U4的工作原理,查了很久终于找到温度检测管Q21开路,换上去后开机一切正常了。。搞了大半天终于搞好了。希望能帮到大家!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神纠正,谢谢。

网友:
这个真得认真看一下   学习下  以后会用得上的

网友:
很少修道温控  多这方面不是很精通

网友:
说不定过几天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相互讨论讨论,提升技术!

网友A:
分析的不错,温控引起的掉电也不少,加分鼓励

网友:
有件维修就是方便

支持 反对

网友:
thinkpad 电路设计的太操蛋了 各种保护 而且不习惯它把EC的功能分成好几个芯片

网友:
高手啊,对这个很熟悉

网友:
本人主修thinkpad 所以比较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不错,温控引起的掉电也不少,加分鼓励

谢谢大神的鼓励

网友:
鼓励你们以后多发一些这样的技术帖子

网友:
良心技术贴

网友B:
楼主分析电路分析的挺好的,那个Q21CE之间没有拆下之前在板子测量有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析电路分析的挺好的,那个Q21CE之间没有拆下之前在板子测量有值吗。

有的,因为Q21和Q25拼接在一起!在正常主板电路里测量正反阻值是对等的,如果测到正反阻值不一样那很有可能有一个三极管出了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东芝的

网友:
这个值得借鉴,掉电很少会想到温控

网友:
温控掉电   很少见  楼主  很  细心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