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逼修B460

楼主(2017-06-26):
机型:联想B460
板号:09911-1M
故障:进液(什么液?自行脑补)
同行拿来的,说进水,我一拆开,一股骚气补面而来,什么都不说了,一阵洗刷刷,把烂的地方清除就成了酱紫:

说明,这个地方相当于B+也就是公共点烧了,我飞好线后,发现3V线性不停的跳,5V线性在6V和7V之间跳,一跳查下去,EC开启S5_ENABLE也在跳,再查EC条件,EC复位还在跳,以为是待机芯片,换了还是一样,又以为是EC,换了EC还是一样,最后怀疑是BIOS,又把BIOS刷了,然而还是一样卵样,不想纠结,用了移花接木,如图:

然后果断的亮了,测试中,准备明天收钱。
表演到此结束,查之前的短路,线性跳动,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查出来,不知道板层哪里还有连,放弃了,用最直接的方法搞定。
各位看到的加加分吧,不扣你们的分,现在挣分不容易,下东西扣得就很快,万分感谢,小可顿首顿首。

网友A:
B460供电部分,坏得最多了,这种方法我从来没用过!觉得麻烦,也不安全!最好还是换块板子吧!

网友:
主板都烧起洞了

网友:
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B:
这个地方 3V5V容易烧,上面有个海绵导致的

网友C:
维修 越来越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供电部分,坏得最多了,这种方法我从来没用过!觉得麻烦,也不安全!最好还是换块板子吧!

换板子,同行就不找我了,做维修不容易,真心的。

网友:
嗯,板层应该还有短路,不知道该挖哪里了,说不定要把3V5V的这一块全挖掉才能彻底的把短路清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 3V5V容易烧,上面有个海绵导致的

这板进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 越来越不容易

确实,修成这样,成了就收100块,不成的话前面做的都白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供电部分,坏得最多了,这种方法我从来没用过!觉得麻烦,也不安全!最好还是换块板子吧!

换板的话,同行就不找我了。

网友D:
b460的板子那么贵  还是能修就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b460的板子那么贵  还是能修就修吧!!

这板修得真不容易。

网友E:
换板子成本太高了,客户一般接受不了,这种方法只要做好保护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由地方放小板吗

网友:
你这有点嫁接的感觉了,厉害。

网友:
这线怎么跑得那么多

网友:
这样子还有高手啊

网友:
B460这机问题是比较多

网友F:
不错 我也是来要点分的

网友:
这个 是高手

网友G:
这样做稳定不?会不会死机蓝屏?

网友H:
大师,这是怎么改的啊!!!

网友I:
LZ  你这个嫁接了个什么玩意?

网友I:
这样用稳定吗?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J:
动手能力不错,感觉哪天清灰不小心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用稳定吗?会不会出问题?

已经测试一天,没有发现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动手能力不错,感觉哪天清灰不小心就麻烦了

哈哈哈,那就是给清灰的下家挖个小坑。

网友K:
引用 网友I:
LZ  你这个嫁接了个什么玩意?

3V,5V的电源模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大师,这是怎么改的啊!!!

大师 不敢当啊,就是在废料板上切了一块3V5V的模块,然后飞到主板上,主板原来的3V5V产生模块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做稳定不?会不会死机蓝屏?

已经测了一天,目前还没有死机,现在还在测试。

网友:
这个没技术含量,我这也是无奈之举,生意不好,只能这样修,然后收到辛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 我也是来要点分的

那就给我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板子成本太高了,客户一般接受不了,这种方法只要做好保护不会出问题的

看来你是老司机啊。

网友L:
在我们这都是换板,   就怕不稳定

网友M:
这样还真没弄过,哪里来的板,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样还真没弄过,哪里来的板,怎么接线

料板上切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在我们这都是换板,   就怕不稳定

价格报得好的话,可以换板。省事。

网友N:
呵呵  这个机器  这里太爱出问题了 改板也不错

网友O:
小板放的进去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小板放的进去吗,厉害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N:
呵呵  这个机器  这里太爱出问题了 改板也不错

改了好收钱。

网友:
这个还能修吗?修好也不稳定吧

网友:
这小板哪里有卖

网友:
废料板上用锯子切下来的一块

网友:
淘宝卖的划不来,要几十块,而且功率很小。

网友P:
修成这幅德行 。。。

网友Q:
你这个小板子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这个小板子哪里;买的

废料板上用锯子切下来的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P:
修成这幅德行 。。。

还在测试中,目前就是温度高,其他运行正常。

网友:
这么块东西,地方也不 好放吧

网友:
哈哈  以前我也这么搞过   直接接一个3V5V电源小板出来

网友:
你这是弄的什么东西啊,一个电源板?

网友:
楼主这个部份放哪里了

网友:
搞的这么痛苦 最少也要收个 3. 4 百吧

网友R:
这样的您那能收多少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样的您那能收多少米呢?

同行的,收个辛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师 不敢当啊,就是在废料板上切了一块3V5V的模块,然后飞到主板上,主板原来的3V5V产生模块弃用。

额,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I:
引用 网友K:
3V,5V的电源模块

这个怎么改?能不能发个详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怎么改?能不能发个详细图。

你从主板剪下来的吗,你这个可以直接搭吗?

网友:
这板修得真不容易。维修不容易

网友:
看来这一招大家都学会了吗!

网友:
听说 3V 5V 可以剪板改上去,今天见识到了,楼主有改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