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6代6p的通病了 都会修

楼主(2017-06-26):
审核维修师要有帖子,
6代*#06#不出串号,拨打112失败,直接摘掉基带u,飞线U1 V1 基带装回
OK收钱,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A:
不用心分享,迟早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B:
没看明白,芯片取掉了不上,飞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芯片取掉了不上,飞线就行?

后面一张装回去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心分享,迟早还是会出问题

抱歉了,第一次难免紧张哈。没有准备好,下次发个有用点不是通病的吧。

网友:
老提示内部错误,打开发现回复了两次。。。。。

网友:
楼主牛逼 几句话就说明白了

网友:
好简单     没看懂

网友:
我真的没看懂。云里雾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芯片取掉了不上,飞线就行?

  通病,修的多了,但注意清焊盘的时候不要把周边零件连锡了。我昨天有一台装一遍不行,生值  二次清焊盘发现第一次连锡了。。。

网友:
没看懂:aiqian:

网友D: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也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说的太简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也这个问题?

一般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修的多了,但注意清焊盘的时候不要把周边零件连锡了。我昨天有一台装一遍不行,生值  二次清焊盘 ...

我也连过锡。基带电容短路。以及VCC通陀螺仪导致漏电

网友:
楼主简洁说明,我很喜欢

网友:
此通病仅限于6代和6p,关于本机该有的都有,*#06#不出串号,无服务。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