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I系CPU坏问题

楼主(2017-06-26):
4代I系以后CPU全集成,还容易坏问题。兄弟问题遇到这种机器CPU坏是怎么搞的。今年搞了很多台,客户都不换CPU不换板。直接换机。

网友:
这年头维修就是这么回事技术不抵钱了

网友:
主要网上卖的便谊呀

网友:
4代基本不用修了 CE代程序 桥和CPU一体  刷刷BIOS 就行了  条件都不用查了

网友:
一切根据客户的要求来。不然又有什么办法。

网友:
没办法呢,4代 5代的版载处理器也贵,即使客户换处理器,如果换不好还得亏本,我遇到都是换主板

网友:
有遇到好几台笔记本CPU三合一的都是CPU坏了的,换个板都要最少都800以上

网友:
维修贵,机子便宜,京东分期直接买新

网友A:
我这里大多数客户笔记本还是选择换板,为什么台式机的四代U,很少坏啊。

网友:
以前修家电转行过来的  2004年    当时就觉得家电除了出劳力的空调 还能搞搞 其他都完完   现在大家看到除了售后还有几个修电视的  ?  电脑也是一样的 随着价格便宜  厂家会把这一块吃了   还以为能给你留点什么  ?  资金 规模这个才是以后生存的根本    要不就找棵大树靠着吧  比如售后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大多数客户笔记本还是选择换板,为什么台式机的四代U,很少坏啊。

因为笔记本4代U把桥集成在里面了,而台式机是分开的

网友:
板越来越便宜,能维修的元件越来越少,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