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E431密码芯片程序

楼主(2017-06-26):
联想E430  E431 chinafix.com.cn迅维网_E431 NM-A043 码片 PCA24S08.rar (314 Bytes, 下载次数: 135)

网友(2019-01-30):
这个是真的可以解开  牛逼。一刷就好了,809F不能自动识别 需要手动

网友A(2021-11-14):
芯片自动选择时,识别不了,手动查找 PCA24S08,写入前去掉校验选项,就可以成功写入了,这是我的一点小经验

网友(2025-08-11):
引用 网友A:
芯片自动选择时,识别不了,手动查找 PCA24S08,写入前去掉校验选项,就可以成功写入了,这是我的一点小经 ...

我的  写入报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