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E开机循环亮灯即灭!通病已解决!

楼主(2017-06-26):
联想B520E开机循环亮灯即灭!最后换了jwaf2硬盘排线就好了!中途走了弯路!在这里就不废话了 jwaf2硬盘排线短路拉低了jwaf2   1    2  脚对地阻值!从而使机子循环 亮灯即灭!问题不难,但是个经验 随后上传亮机图,因为现在还没装起来!希望大家加个分!谢谢了,加分的都是帅哥!

网友A:
短平快,我喜欢

网友B:
是不是拔掉硬盘线就正常了?

网友C:
拔掉硬盘线就正常了?

网友D:
循环亮灯?霓虹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平快,我喜欢

加分  大哥   加分了 就是帅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拔掉硬盘线就正常了?

对的  帮忙 加个分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拔掉硬盘线就正常了?

对的  帮忙 加个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拔掉硬盘线就正常了?

是的  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掉硬盘线就正常了?

是的 大哥 !加个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循环亮灯?霓虹灯吗

就是开机键 以及屏幕右下角一串灯  亮起又灭  循坏!  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循环亮灯?霓虹灯吗

是屏幕又下角一串白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平快,我喜欢

你是帅哥!!!!

网友:
排线短路 不错

网友: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

网友:
这个是通病,修过好几台, 都是用台式电源改的

网友:
还是从最基本的的查..要养成好习惯..不要盲目拿到机子就三板斧...我是深有体会的

网友:
这么粗的硬盘线都短路了,还是硬盘短路了!

网友:
这个烧了很好看的。用台机的电源线换上就可以了。再把固定柱去了,不然装不下。

网友:
联想一体机遇见过 几次 硬盘排线烧糊的 , 硬盘都没保住 。 你这个幸运的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老通病了。。。。。。。。。。。。。。。

网友:
联想一体机烧硬盘 线的很多啊 拔掉可以就行了

网友:
就是硬盘线的问题? 我之前也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能是通病? 这个应该是个例吧!不可能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樓主確認是通病嗎?感謝樓主的分享,加分支持下。

网友(2018-08-08):
来自: 山东济宁
这个经验很及时,楼主用心了呀。谢谢分享,感谢

网友:
一体机经常碰到硬盘线坏的。。。。。。

网友(2020-08-04):
老司机就是马上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联想一体机12V 5v 供电线坏的很多 以前的老款

网友:
联想不倒,维修不倒

网友:
楼主厉害,我好像遇到过其它联想出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