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7-06-26):
昨天接了 一台 开机没反应的机器  先拆开  看了一下  有点进水  但不严重  量了一下各各电感  没有短路的电压    插上电源 发现没有公共电压 后来发现  公共电压只有9V 。 想想怎么会这样  打开图纸  看了一下PQ301  被击穿了  换了一个 上去  在试就好了   我想不通   为什么 会只烧这个管子  其它什么 都没坏

网友:
后纸有电容坏了就们容易坏那个

网友:
电容坏了就们容易坏那个

网友:
第一个隔离管 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