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3 不充电 充电短路

楼主(2017-06-26):
红米note3 不充电 充电短路  换了尾插 没有用  换小板 排线 也没有用 用手指摸主板排线扣哪里 很烫   用万能表量一下附近原件 结果是这东西 短路发烫  拆掉 试一下果然充电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修好了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防止电量回流的二极管啊,去掉后不会有问题吗?去掉之后还需要短接吗

网友B:
这个机器问题碰到过

网友:
去掉后需要短接吗

网友C:
那是个啥????????

网友D:
左边风枪取掉的啥?塑料都吹化了。

网友:
峰值抑制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问题碰到过

不用短接  直接OK红米note3 不充电 充电短路 [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防止电量回流的二极管啊,去掉后不会有问题吗?去掉之后还需要短接吗

个是不是防止电量回流的二极管啊,去掉后不会有问题吗?去掉之后还需要短接吗  没有问题 我测试好的 那个二极管就是保护 短路 不伤手机的 不过下次短路就要烧主板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个啥????????

那是个啥????????  短路 漏电 保护 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左边风枪取掉的啥?塑料都吹化了。

左边风枪取掉的啥?塑料都吹化了 晕要上面风枪  架子 直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