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 WIFI信号不正常,一分钟掉线,自动连上,完了又掉又连。

楼主(2017-06-26):
今天遇到一台6P 扩容机,WIFI不好,信号弱,打开 WIFI转半天才出信号。换完WIFI芯片,不卡了,但是信号过一分钟就掉线   然后自动重联。。然后又掉线。一直这样,有时候一分钟有时间过几分钟,反正学稳定 。。换过WIFI  32K时钟也换过。

网友A:
天天 没插好 ?做一个假天线试试

网友B:
一定是那里没有装好了。我以前也试过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天 没插好 ?做一个假天线试试

假天线试了一样问题。。不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C:
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刷个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是那里没有装好了。我以前也试过这样

说的没错。WIFI芯片本身问题,换到第三个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不是系统,更新了系统还是一样。也试过了。

网友:
试过了。一样的。

网友:
此机已经修好,WIFI本身问题,换到第三个WIFI好了,前面两个可能是温度太高了吹坏了,后面我换了一个拆机的。用超低温锡做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