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ir A1466腐蚀电压不出

楼主(2017-06-26):
接到机子打点感对地正常 上点0.4后掉到0.25 拆板发现腐蚀 处理好上电一样 查
ALL_SYS_PWRGD
发现被拉低 反推CPUVCCIOS0_PGOOD没有出来 芯片供电正常 开启信号正常

SREF 没电压 换u7600 亮机

网友:
2个小时才搞好 还有就是要烤板不然陪不起

网友:
腐蚀不算太严重 ,,还可以过得去,,修好就有银子入账,

网友:
苹果一般都问题都不大大了就不好弄了

网友:
苹果一般都问题都不大

网友:
几百大洋到手了

网友:
sref是芯片的基准电压吗?

网友:
检钱的了。

网友:
送钱的哦 8片木的问题不是

网友:
苹果板子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资料也全 图纸 点位都有

网友:
楼主很厉害  几乎秒杀

网友:
这种就是捡 钱的...

网友:
小赚一笔,,

网友:
神一样的操作,哈哈支持

网友:
钱赚得盆满锅满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挣钱喽。安逸,  好久没修过苹果本本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