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懵逼了联想x220i板号H0225-3 LDB-1,u59发热条件电压齐全保隔已通附图纸和点位

楼主(2017-06-26):
如题,发热,芯片是好的

图纸和点位和点位软件都在里面,一个压缩包

网友:
理论上说如有过流。。。。。会保护。但凡事也有意外,建议打后级值。

网友:
发热的先干掉后级

网友:
你找找看  我记得我看都一个楼组和你问题差不多的帖子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
我也蒙 蒙蒙

网友:
我也蒙 蒙蒙 解决了希望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
两个原因在么就是后极或者旁边的电容这些有短路,还有就是你手摸芯片的时候不要摸到引脚了

网友:
负载有短路把

网友:
发热就是后继有短路了

网友:
飞根线加点烧下

网友(2022-09-20):
感谢分享!已经下载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