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V星Z97 XPOWER AC 加电掉电

楼主(2017-06-26):
          今天上午客户拿来一个电竞大板V星Z97的主板,客户说在家点不亮,让我帮他看下,拿到主板后我看了下外观, 发现主板在别的地方修过了,来个图              [
当时想了下自己技术不太过关,不想给他弄了,就给客户讲了下.....,客户说修吧,修好就用修不好就在买新的,好吧,我也不管了,给客户报了下价  弄好了收他130,客户说行,然后我让他在一旁等着了,自己慢慢弄吧,通上电之后,按下开关发现CPU风扇转转停停,想了下这种问题应该是主板缺少供电引起的,就用万用表测了下主板的各个供电,测到CPU供电场馆时,发现电压过低 只有0.17v不正常,好吧,,因为这样的主板供电不好查,就看了下cpu管理芯片,也没有发现烧坏的痕迹,继续看下别的,发现问题了 cpu背面的一个小八角芯片有两个引脚的底线烧断了,好吧,内心有点小激动了,连忙找到细铜丝接了上去,接好之后,通上电,测了下cpu供电场馆 0.8v,正常了,然后我把cpu内存装了上去,再次通电,跑马亮机了

在附上亮机bios,文件过大,分开上传了 微星Z97 XPOWER AC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真羡慕,我从来么修过这么贵的价格!

网友:
抱歉,bios文件有点大,没上传成功,明天补上,

网友:
这是捡钱呀、上家也是马虎

网友:
LZ观察的满仔细,细心很重要

网友(2017-09-09):
谢谢分享,很有用 谢谢分享,很有用

网友:
眼力真好 ,你发的图片我都是放大了才看到了断线的

网友:
这个简单。直接目测搞定。毫不拖泥带水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眼力真好 ,你发的图片我都是放大了才看到了断线的

网友:
LZ观察的满仔细,细心很重要 LZ观察的满仔细,细心很重要

网友:
这是观察法了,眼神必须好使啊~看来这个办法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LZ观察的满仔细,细心很重要 笔记本秀的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