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老机器 换了全新显卡外接花屏 内屏不显

楼主(2017-06-26):
E40   开机不显  大家都知道显卡 不好    正常 是植个球 在焊回去  都可以好的     但是有时候会碰到 重新植球   或是换了全新的显卡 还是不显   我以前碰的 都是修不好换给客户    但是今天又碰到一台 我就不死心了  换了全新显卡芯片之后 还是花  这明显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没办法 把四颗显存都换了 好了  这个工程量太大  有机器多的时候不高兴 修   这不是这几天  没什么 机器就修 试了一下   果真好了     现在的显存也会坏了 你们大家知道吗   我修了 这么多年  显存坏的 真的很少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存坏的少,,, 风扇和 显卡 倒是坏的一塌糊涂

网友:
很少见显存坏的

网友:
经常都是压一下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都是散热器不好,导致显卡出问题,检查温度

网友:
应该是做显卡的时候显存黑胶爆了吧

网友:
这个就是显存黑胶爆了而已

网友:
显存也是通病了吧   好像是显卡旁的两个可以  加焊的时候会爆珠

网友:
也有修过两台  重植 显卡  显存

网友:
换了这么多,客户愿意出钱?我这边报不起价,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