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放假小修显卡 370 RX474

楼主(2017-06-26):
周末放假 就去了一趟朋友的工作室,顺路找点显卡练练手 其实他们店里师傅够多了 我是纯属添乱的
步入正题   华硕370显卡 开机大花 测量各电路 电压正常 上软件测量 2个点不良。虚焊了 拆下来值球即可。出于保密 软件测试图就不发了
XFX 470系列 矿老板送修的40张卡 我就拿来玩玩核心供电MOS击穿 修复好软件测  核心有点不良 重值 不行就换核心。现在核心也难买 很多板子没核心
顺路发上一张值球图 新手值的 不要喷我

网友:
请教一下如何测试核心的好坏啊

网友A:
显卡都搞,你真是牛,我们店里不是高端货都不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都搞,你真是牛,我们店里不是高端货都不搞的

我们都是高端  N卡 7系  A卡 270以上  不过最近我在实地学笔记本

网友:
矿老板好啊  一起维修一堆来   还是通病的多~~!

网友:
现在很少见有修显卡的文章,支持一下

网友:
高端显卡还是可以修一修的

网友C:
A卡矿卡不少坏核心,也有不少PCB板子的事情。手里有张280X,核心有点问题,成色但超级好,不修看着可惜,修吧,又没什么意义。

网友D:
显卡维修低端了没价值,高端遇到的机会少。显卡维修资料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高端  N卡 7系  A卡 270以上  不过最近我在实地学笔记本

哦哦哦,难怪,祝你学习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显卡维修低端了没价值,高端遇到的机会少。显卡维修资料难找。

我们资料够 够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卡矿卡不少坏核心,也有不少PCB板子的事情。手里有张280X,核心有点问题,成色但超级好,不修看着可惜,修 ...

修好了卖啊 核心 400左右 卖个700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也搞

网友E:
核心有问题的显卡,修起来有意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卖啊 核心 400左右 卖个700

买核心太贵,我还是等料卡来。

网友F:
核心坏了   一般都不搞了  电路可以修一修 显卡现在又便宜

网友:
修矿卡还是很不错的,在你朋友那里学习好了大有作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核心太贵,我还是等料卡来。

我也缺核心  淘宝都断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核心坏了   一般都不搞了  电路可以修一修 显卡现在又便宜

现在显卡价格高,矿老板都要等着挖矿 这种都是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核心有问题的显卡,修起来有意义吗?

我们直接换新的核心了呀。可以当新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缺核心  淘宝都断货了。。。。。。。。

谁让矿老板多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们资料够 够修的

能看看我这个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吗?技嘉750显卡提示没插外接供电 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S) FOR THIS GRAPHICS CARD

网友:
挖比特币这么烧卡啊

网友:
请教一下如何测试核心的好坏啊请教一下如何测试核心的好坏啊

网友(2017-11-10):
大多都是GPU不良或者程序错误

网友:
厉害啊。 花屏我这都是加焊,不行就拉倒了。呵呵。高手。

网友:
哇,这么专业啊,我也有一片260X的不装驱动可以正常使用,装驱动后死机,核心加焊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看看我这个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吗?技嘉750显卡提示没插外接供电 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

上下拉两根线就OK   了...上几天就是这样搞

网友:
显卡很久以前修,但都是简单的修修,还没换过核心的。现在不怎么修了。
楼主一看就是专业修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