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5一体机10秒待机

楼主(2017-06-26):
联想B545一体机,版号A-8502P,开机显示:POWERSAVING,SACONDS10,10秒后就立马黑屏,开机灯常亮,在按开机键灯灭。看论坛显卡BIOS坏和CMOS电池电量不足会导致这个故障,测电池3.1V正常,刷显卡BIOS开机故障依旧。看来没这么简单,继续查,发现开机风扇不转,开机量风扇供电无电压,测对地阻值短路了,经过一番排查结果是硬盘接口供电线少了导致12V电压短路,12V开关管也烧了,换掉坏件开机OK.
     还有这个机器不接风扇或风扇不转都会导致此故障。

网友A:
这个机器硬盘线通病,见过好几个烧的了,可以要求维修站给保修

网友B:
硬盘接口我倒是换了好几个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不错哦

网友:
支持维修工程师的辛苦

网友C:
是线烧了还是没出电啊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到了,下次注意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线烧了还是没出电啊

线烧了,12Vmos管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接口我倒是换了好几个

别的一体机遇到过,但这个型号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硬盘线通病,见过好几个烧的了,可以要求维修站给保修

没有看能不能保修,我是直接用台式机线改的

网友:
冬冬大事厉害

网友:
梁总在哪开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能不能保修,我是直接用台式机线改的

记得之前遇到一个连硬盘都烧了,找硬件保修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