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x7刷机包 可以解账户锁,我自己试过的才发的

楼主(2017-06-26):
下载里面驱动和固件,然后任何刷机软件都可以刷,驱动一定要安装对,
驱动正确显示
刷机成功
固件下载:http://pan.baidu.com/s/1jH56WGA
不懂的可以问我。

网友:
牛逼哄哄,热气腾腾

网友:
下过来试试。

网友A:
楼主问下XP系统下装驱动不成功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下XP系统下装驱动不成功是怎么回事?

。。我的是win7的 xp没试过 你试试用线刷宝刷,自动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下XP系统下装驱动不成功是怎么回事?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