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 LX3 R2.0维修

楼主(2017-06-26):
接到一张华硕H61主板,故障现象为不走码。上电测各大电压大内存,桥,CPU等都正常,只有1.8V变成2.5V,比正常1.8V高了很多。
打开点位图,测PQ22的G极为5.07V,
S极为2.59V
按点位找到P10的正向输入端,与之相连有1个电容和2个电阻。
测电容不短路,再分别测2个电阻,RPR15511.58K,点位图标11.5KRPR9.48K,点位图标10K
更换RPR154电压就1.8V,主板正常点亮,维修结束。

网友A:
你说的电阻测量值与图标的值差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电阻测量值与图标的值差不多吧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小小电阻变值影响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小小电阻变值影响巨大。

还有技嘉的电阻,拆下测量是正常的,焊上也能用一段时间,返修接着就来了,还是换一个才行。楼主的小风扇挺好,个头不大,还是铜的。

网友:
技嘉H61也经常遇到1.8高了

网友:
由于分压电阻变质,造成产生1.8v的运放的正向输入端变成2.59v, 1.8v变成2.59v

网友:
RPR155为11.58K,点位图标11.5K;RPR为9.48K,点位图标10K
我想问一下在点位上你怎么看阻值大小啊?还有芯片的型号?看到回一下

网友:
现在的板 小电阻 越来越爱坏了 楼主功底不错

网友:
现在很多华硕 技嘉板小电阻容易坏

网友:
长受灰尘腐蚀,引起电阻变质。不过能找到问题也是很棒。

网友:
9.48和10相差这么点,楼主都量出来了,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