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灯管

楼主(2017-06-26):
显示器灯管坏了,换了好的灯管,用0.3的热缩管给套一下,发现很难再装进帽里去了。 强压结果断了两根灯管,很郁闷。 大家是怎么弄的呢,不用热缩管怕打火,用了就套不进帽子了。

网友:
先套线  管比头大一点  上好石后就 套进去啊

网友A:
换灯管 老司机告诉你  线可以在屏外面走 效率更高 s

网友:
现在基本不换灯管了,直接换成LED套件,还可以多收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灯管 老司机告诉你  线可以在屏外面走 效率更高 s

看到过这样换的,讲究的可以用胶带固定一下。

网友:
直接从两头弄个洞换

网友:
热缩管大了吧

网友:
把热缩管撑大就可以用了。要原样拆装,不要挖洞和把线留在外面。

网友:
难得套套管,我一般直接焊上一样的用,绝缘 处理好点一样的

网友:
不用套,线头处理好一样用

网友:
就用热缩管弄下   线可以放在外面

网友:
这个要经常练的

网友:
不用套热塑管,我一直是这么干的,只要头不坏,就不用套

网友:
胆大心细 慢慢拆,小心焊

网友:
你不会用大一号的热缩管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

网友:
我一般都不用套热缩管,拆灯管的时候只要别把白色绝缘套弄破就行

网友:
加热塞进去!加热那个橡皮是软的

网友:
led 套 省时省力  再说 热缩管用比 灯管稍微粗一点的

网友:
帽子都没用上热缩管弄好绝缘做好久行了

网友:
灯管两头接口,剪短一点,太长了就会不好装铁壳了

网友:
多操作几次就行,热缩管选比灯管略大,先套在线上,不好套搞点焊油,有些可以直角焊,有些可以直线焊,看情况,多试几次就熟手了

网友:
不要热缩管,只要橡胶帽在,啥问题没有,放心换,我可以负责任。不过灯管上面的橡胶环在19以上的机器里面要套,否则会出现共振声音,让人受不了。

网友:
不可蛮力硬塞啊!用绝缘胶布也可以,单层耐压达1000V。

网友(2017-08-01):
帽子不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