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 不出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7-06-26):
接到一k43sd不出cpu电压的,电流到0.28掉电重启,一开始以为电压不全。拆机测量发现其他电压都全,就是不出cpu电压。看到有个帖子说的很详细,说不上cpu出cpu电压说明cpu供电没有问题,,然后我刷了bios故障依旧,测量+5v    12vs   12v  3.3v转换电压都没有问题,就是电压不全,。像干桥的冲动,还有一个25m的晶振。桥的供电,。发现桥一个供电是1.0v  .看帖子发现应该5v这个电压是谁 产生的,正想去查发现了敌情,自己看吧有图片

网友A:
就看见PCB 好像被螺丝 干脱皮的,这个好像有个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看见PCB 好像被螺丝 干脱皮的,这个好像有个过孔、??

我看了看是上硬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看见PCB 好像被螺丝 干脱皮的,这个好像有个过孔、??

我看了看是上硬盘螺丝过长导致的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块一样的板子 上电0.1掉电CPU和显卡无供电 正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