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八脚供电有引脚定义图吗

楼主(2017-06-26):
上要写着型号29  fm 42c一个小八脚芯片正方形的,两边有引脚每边四个,第4脚接的5vsb供电5脚输出,输出端带屏蔽电感,桥核心供电用的,看了一下附近没有mos管,其它脚的功能不太清楚。

网友:
这种芯片一般不好找,都是简写

网友A:
起码说下什么板上的,通过板来找还好找些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看图纸

网友:
二线主板没图纸

网友:
主板比较新b8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码说下什么板上的,通过板来找还好找些

b85主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