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不转

楼主(2017-06-26):
今天客户送来了一台IPHONE 6说指南针无法使用收下首先 把机子打开稍微看了一下状况

一打开就看到紅点的试纸进水了,还有点弯

花点时间取下主板

测PP1V8_OSCAR跟PP3V0_IMU

PP1V8_OSCAR正常

PP3V0_IMU 正常,右下角一点无阻值、打开图纸同往u2201,简单了、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如下u2201飞到u1901,盖上u2201,量阻值720左右正常盖上u1901
装机上电测试功能正常使用维修结束

网友:
是中断信号断线了吧

网友:
掼摔导致板层断线  被秒杀了

网友:
指南针一般不会影响其它问题,坏了直接搞它就对了。 。不错不错。小问题也体现楼主技术的。

网友:
楼主写的好,拆芯片,打阻值,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进水断线了                  厉害了

网友:
求助苹果6后置摄像头拍照模糊,二维码都扫描不了,更换摄影头后也无效,闹钟也失灵

网友:
维修小白学习下,多谢  多谢 多谢!!

网友:
修得很速度,直指要害,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