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开机不显示已解决

楼主(2017-06-26):
这是刚拿来时的电流,刷BIOS无果,查EC各项条件均正常,(除背光开启)。百思不得姐,看帖子看有哪位大神修到过类似的情况,发现也有和我一样的情况,没办法,冷静下来,回归初心,从最基本的RTC电路查起,果不其然,问题就出现在这上面,看图 +vccrtc经过PD2后来到UC4的第1脚中间跨了一个10K的电阻,打了一下值确实有问题,换了过后还是被拉低,那么就还有其他两种可能,一是三脚的二极管拉低了,还有一种就是CPU,先简单入手,手上没有现成的管子,直接飞根线短接,通电亮机。附上亮机图

网友A:
UC4芯片 AP213B是个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应该是保护南桥用的吧,坏了直连也没问题,楼主捡钱了

网友:
没有认证附件看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4芯片 AP213B是个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应该是保护南桥用的吧,坏了直连也没问题,楼主捡钱了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楼主  没想到 电流这么高竟然是RTC影响

网友:
LZ好技术   完美解决         给你加分

网友:
修好就是技术,再老也是钱钱·修不好学费白交了

网友:
天天刷BIOS   习惯了吧

联想很多是RTC供电前面两个电阻有问题的

网友:
这可不是捡钱的事,想不到呀。有时易把简单搞复杂了

网友:
这样的维修案例可以学习,谢谢楼主的好技术,一般的维修就是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