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70 通病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求助。。

楼主(2017-06-26):
问题是:触摸板,键盘不能用。传说的中L5710电感我也用线连了,就是没有
然后测量,发现U5700 1脚2脚没有电压,芯片9.10脚有3.3v 6.7脚没有电压。
追查6.7脚信号,去了U2650 测芯片有vcc供电,3.4脚就是没有,,
苹果没怎么修过,求助了。。。

网友:
也碰到过一台 air忘记型号了  键盘 触摸  是好用时不好用  换了一样  机器也没进水    最后没搞定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哦...

网友:
苹果的是比较难搞的

网友:
直接飞线过来测试吧,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A:
U2650有没有收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650有没有收到呢

收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