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集显 不触发

楼主(2017-06-26):
联想E40 集显
板号 GC5A
有待机3V5V换过EC 刷过BIOS  BIOS没波形 还是不触发,找我帮忙。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看了一下EC附近有无掉料 -----正常  脑子立即呈现出不触发的大致思路---(待机产生 -----EC供电-----晶振起振-----ECRST复位----EC读取BIOS数据---ACIN---LID----开机键3.3V。。。。。。)听同事诉说基本可以锁定BIOS没波形 和EC BIOS有关系
打开图纸先检测EC工作条件
1 EC供电正常  2 晶振起振 正常  3ECRST复位正常 4 BIOS无波形 把范围缩小到BIOS芯片(BIOS资料都是同一个公司资料库里面的 所以不用怀疑)
BIOS工作条件
8PING 供电3.3V正常  6PING 时钟正常
打阻值
全部都是600欧左右 (除了8脚供电是100多欧) 都正常
把目标在缩小到ECBIOS的传输线路上
果然发现BIOS—5PIN        EC 出现开路问题
R189EC-102PIN 开路了EC 102PIN挑起飞线到R189

立马测试—成功修复!!

月饼 -100 为了认证抄袭,严惩

网友:
看你前面一说就联想到BIOS断线了

网友A:
你的帐号该认证了

网友:
BIOS断线的不多见,断线的话按说阻值应该不是6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帐号该认证了

他是为了认证,被逼发帖,却是抄袭,被罚100分。活该

网友:
维修E40这么多台了,但从来没有碰到过这问题,牛

网友:
  虽是抄袭  还是可以借鉴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容易坏

网友:
这样的情况,真是被逼疯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学习了我什么时候有楼主的水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