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代home键裂了,指纹跟返回能用。

楼主(2017-06-26):
7代home键裂了,指纹跟返回能用,能不能换home键的盖子,换了指纹还能用吗?

网友A:
换了指纹不能用了,只能用返回功能

网友:
指纹邦定,把后指纹应该不正常了。

网友:
坏了就是坏了 修不了了应该

网友:
7代返回键换了好像就不行了吧
如果指纹芯片没坏有技术的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指纹不能用了,只能用返回功能

home裂了,指纹能用的,不能单换白色的按键吗

网友:
这个没有尝试过分离,如果你分离失败了,这台机器的指纹永远都不能用了

网友:
换键肯定指纹不能用,问问压屏的能没能单独压这个指纹上的玻璃盖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