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6-26):
论坛上面很多人碰到过这个问题,故障现象为开机2次才正常,但是进不来系统。或者进系统2分钟掉电,或者电流0.4左右不显掉电。我今天遇到,时显示时不显,先也是刷bios,无果。发现在电流0.4的时候无cpu供电,我加了cpu的电容 吧固态电容都换了 无果,看到这机器类似于

联想v470的有npce6131的驱动2个小芯片,不想下图纸查了,换了cpu供电的6131和8脚的驱动芯片  好了过几天不返修 验证成功

网友:
学习了,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A:
CPU次级驱动IC NCP5911 8脚芝麻官爆掉是吧????

网友B:
470是铁壳管的啊,,这控制芯片是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次级驱动IC NCP5911 8脚芝麻官爆掉是吧????

类似于俄罗斯的导弹 直接大规模换了 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0是铁壳管的啊,,这控制芯片是爱坏

恩 同感 6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