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供电不稳已解决

楼主(2017-06-26):
维修笔记:某款显示器,通电之后出现电源灯亮一下就熄灭,随后查5v 12v输出,结果没有输出,貌似带不起负载,说明电源部分有问题,再修之前还遇到起通电指示灯不亮。换了一颗电源芯片附近的电阻,拷机没问题,第二天又出现了刚开始出现的电源灯一闪就熄灭。我看了看,就换掉12v输出端的一颗电容,随后我在加了一颗。上电测试,ok。

网友A:
是不是电容坏了,平时我遇到电压不稳定的直接换后面的电容,还有50V22FU的那个也容易坏

网友B:
电压不稳的话要是没电容鼓包是很麻烦的

网友:
这种一般换电容就行,嘿嘿,,

网友C:
电容没有鼓包的!

网友D:
这个电容一般直接全换,稳定不会返修

网友:
如果电容不坏的话就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稳的话要是没电容鼓包是很麻烦的

电容外观上看不出问题,没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容坏了,平时我遇到电压不稳定的直接换后面的电容,还有50V22FU的那个也容易坏

恩,是的,外观看不出来,你说的那个电容也经常出问题,我也遇到很多。。。

网友E:
为什么不能说是哪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没有鼓包的!

电容外观肯定看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一般直接全换,稳定不会返修

修了很久了。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能说是哪款

我也记不起哪一款了,之前的维修经验。。。。。

网友:
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
换电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