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EV151E11T 版号DA0HK5MB6F0 MBX-269 维修

楼主(2017-06-26):
板号:DA0HK5MB6F0 REV:F  MBX-269
故障:开机能显示,进系统闪屏花屏,掉电或者自动重启
维修故障:1,由于见到有闪屏,花屏,直接干显卡(ATI显卡,大家都知道)经验搞            死人啊!加焊不行,重植,换显卡(过程不敢想像啊)
          2.用示波器测3\5V,发现待机波形不稳,更换滤波电容故障一样,查3V_SUS,5v_SUS。。发现PQ225 4脚电压只有4.2V(问题找到了,)
查4脚MAIND来源,PQ225要导通要大于9.2V,直接更换PQ243,故障解决。

亮机图

BIOS和图纸就不上传了。。

网友:
pq243不良引起。

网友:
花屏和电压还有关系!楼主要是能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修机不易,谢谢分享

网友:
遇到过 好像以前的 DV2000 有个电压 低  就出问题 显卡花瓶

网友:
昨天太晚了,,来张亮机图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   没有个全的吗   下的都是  不全的   怎么回事   都不赶下了

网友:
不会吧。。。。板号是多少??上传一份给你。。。

网友:
呵呵 下次先查清楚在直接干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