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海尔P11B平板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7-06-26):
海尔P11B平板电脑故障现象,用电池开不了机,适配器使用正常,进系统看到电池电量100%,但是拔掉充电器马上就掉电。刷EC好了……付上EC BIOS 海尔P11B—EC

网友:
刷EC方法顺便说一下:下载BIOS解压后拷贝到U盘根目录下,插上U盘开机按右边的旋转屏按钮进入BIOS设置,把启动项改成INTERNAL SHELL,保存重启后进入刷机画面,输入fs1:回车,然后输入f.nsh回车,开始刷入EC文件,刷入完成后自动关机,拔掉适配器等一会再插上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
这些感觉都是好金典的问题

网友:
用开不开机,试下电源呀,换块电池试下呀。不行就换新地呀

网友:
这个bios在么刷啊,,使用编程器刷机吗

网友:
楼主好细心,一般是刷=机都不会想到BIOS 问题

网友:
这个还没见过,卡刷。的 这个是 INTEL  芯片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