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搜索不到wifi网络,但是能连上隐藏wifi

楼主(2017-06-26):
如图,换了wifi天线,可以连上隐藏wifi,也能上网。搜不到无线网络。本人新手,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先刷机排除是系统的问题,再考虑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机排除是系统的问题,再考虑硬件。

系统抹除还原了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刷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机排除是系统的问题,再考虑硬件。

还是直接重刷一个看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直接重刷一个看一下吧。

刷了机,问题依旧,信号偏弱。开机充电一会儿就睡死。关机充电,一直能冲。是不是wifi芯片问题?

网友:
刷机 不行 换WIFI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机,问题依旧,信号偏弱。开机充电一会儿就睡死。关机充电,一直能冲。是不是wifi芯片问题?

睡死???还有WIFI问题。那简单了啊。换32K的晶振。。。

网友:
哈哈!  这个奇葩

网友:
有wifi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