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杂牌玛斯特液晶屏换入三星SA200壳内改LED背光

楼主(2017-06-26):
刚才通过迅维的工程师认证。前几天,收到 一个二手的玛斯特19寸液晶,是LED的背光。但是底座是坏的。手上正好有一个19寸三星的液晶,屏幕老是右边三分之一不停的闪,应该是三星屏的通病了。把屏幕拆开,发现这两个屏的背光接口不一样。首先,先确定三星的驱动板能支持手上这块屏,把驱动板接上,背光先不管。进系统后,什么也看不到。不过没关系,接上万用电源调到14V,能看到,电流已经到了0.6A左右。这说明屏幕应该已经工作了。找个手电筒,贴着屏幕照,能看到屏幕已经显示正常了。这时候,就要确定屏幕的背光是不是能通用。看了接口,不能通用。三星的是四线,经测量一路供电27V左右,剩下三路都是LED灯的负级。说明有三组LED负责照明。拆下其中的一组,剩下的二组背光照样工作。只是能明显的看到一组LED已经不亮了,但是背光并没有保护。再看玛斯特的屏背光供电是6线,2根线是供电,经测量是26.5V左右。剩下4根线是在原升压板上全部焊通通在一起。三星驱动升压一体板LED线一共是6个接线针,只是用了4根而以。于是,直接把玛斯特的屏线6根,按照供电的顺序接上。通电,三星的驱动板在没有VGA信号也会让背光开启。只见屏幕闪一下就灭了,说明背光保护了。此时,测量的电压仅有13V左右。正常工作的电压应该在25V以上。想了想,应该是驱动背光LED的电流偏低,才会造成保护。于是把4根灯线全并在一起,只接到驱动板一组输出。果然,背光正常了,但是电流只有0.45A左右。感觉有点暗。这次,把2根背光线并在一起,把另外的2根线也并在一起。再接到驱动板上。这们就等于在驱动板上加载了两组背光。再通电,背光果然比前面亮多了。电流也上升到了0.8A左右 。这时候,改装基本完成了。
总结两点,1:先要确定三星驱动板能支持你要换的屏幕。2:接背光时候供电一定不要接错了,剩下的线随便接。这个三星驱动板支持4组背光,但是你只要接上任意一组,电流能过它的检测,它的背光也不会保护。要不然就会很麻烦了。就要改成12VLED通用背光了,那就费时费力了。

对老手来说这个根本不是问题,但对新手来说也能多个启发。
另外:发帖不易,请大家加分。给我加分是不会扣你们的分的。

网友:
楼主经验很好,有个最重要的地方,楼主没有讲,就是这两个显示器的升压板,提供给灯条的电压基本是符合的。这才是改装成功的关键。

网友:
     1楼正解  。

网友:
没有看到,,怎么接的!!有个图就更好了!让小白学习学习啊!

网友:
电压符合才是关键

网友:
主要是接好正极和负极的LED灯线就可以了,改高压板差不多。

网友:
一般都是--++--,----++----,---++---,+3-9,-1+1

网友(2017-07-26):
LED修的比较少,现在还没搞明白那么多线干嘛用的呢

网友:
LED改比较容易了,就是要注意正负极和电流、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