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新机741HD待机不正常,线性电压偏低

楼主(2017-06-26):
待机0.03,这个主板的待机供电分别以两个芯片输出PU10  和PU9,大家看图,两个芯片VIN供电19VB正常,但PU10输出5VPCU只有0.44V,   PU9输出3VPUC只有1.3V. 测两个线性对地阻值都正常,大家说应该怎么下手?

网友:
断开隔离点,看看,查查电感后面的电容,反馈,换芯片,这个芯片很简单

网友:
是四代的那种小桥吗,,神州的那个爱坏啊

网友:
这款机子我没修过 不好说 你先到论坛下载电路再修 祝你成功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换芯片好的

网友:
一言不合就换,,毕竟我们功力都不够,无法快速判断出问 题

网友:
应该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如果两个同时偏低且阻值真如你如说正常的话,先换芯片看看,再不行就先断开其中一路LDO看看会不会恢复正常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多了。一样样来测呗,比如芯片的工作条是否有缺失,如果都正常只能换芯片试试了

网友:
找两个电压的去处,应该是后级拉低的

网友:
统一回复,南桥挂了,无语

网友:
对地阻值都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