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华硕B75M-A 1.0版本不触发的通病

楼主(2017-06-26):
实地出来有一个多月啦,陆陆续续开始修起板子来了,上周修到片B75M-A的板子,是楼下的商家拿上来的,不触发,刚接到手时发现挺脏的,就用洗板水洗了一下触发电路,再习惯性的风枪吹一下,唉哟我艹,板子热乎乎地,触发并跑码到亮机,于是以为好了高高兴兴的让老板拿走,没想到弟二天老板就退了回来,说不行哦,还是原来那样,下面上图,就是这张板子

于是不得不认真研究起来,在论坛下了张点位,因为正常触发过一次并能跑码到亮机,说明后面的电路是没多大问题的,于是重点检查触发电路,经检查,触发条件满足,于是左手拿表笔点在开关针信号送到IO后IO发出O_IOPWRBTN#给桥的路上的一个电阻那(点位图中红点处),右手拿镊子触发,眼看表,发现电流有3.3-0-3.3跳变

但是不触发,再把表笔探到桥在收到PWRBTN#高低高跳变后返出SLP_S3到IO线上经过的电阻那(下图点位图红点处)

发现此处为0V,经查桥发出的SLP_S3到IO这条线上只经过这个电阻就把SLP_S3送进IO了,在这个电阻两端测都是0V,电阻本身也没坏(此电阻阻值300欧,阻值正常,也无虚悍),就说明桥根本就没发出SLP_S3
问题到这里很明显了,有PWRBTN#跳变送到桥,桥没SLP_S3送出来,要么桥挂,要么桥虚悍了,
因为之前在我手里能正常触发过一次,说明桥虚悍的可能性很大,于是果断上BGA加悍桥

因为怕加悍过头,跑完三段,停

板子凉下来后,上电镊子触发,66触发,并亮了

昨天老板又拿了另一片B75M-A也是这样不触发的板上来,这片板更脏,BGA加悍了桥两次才正常,还好没搞死,
同样的故障,修起来顿时一种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的感觉,估且当作是个通病吧

网友A:
手打字的速度跟不出脑子的速度,弟一段有一句少了两个字,有编辑能帮加去么,就是弟一段那句“于是以为高高兴兴的让老板拿走”应该为“于是以为好了高高兴兴的让老板拿走”,“以为”后面漏打了“好了”两个字,读起来好别扭,可以的话谢谢板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打字的速度跟不出脑子的速度,弟一段有一句少了两个字,有编辑能帮加去么,就是弟一段那句“于是以为高高 ...

刚发的贴 一般可以重新编辑修改的

网友:
INTEL单桥还是不容易干死的

网友:
好贴,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

网友:
这种主板加焊还是容易返修。

网友:
桥虚焊不能说就是通病,得看他的工作环境,至少B75M-A这板子没听说过桥虚焊的通病。不过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B75的主板一般是桥坏的多,很少碰到虚焊的,下次我加焊下试试

网友B:
slp信号没发出,除了桥虚焊和坏,还有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

网友C:
感觉还有好几处桥的待机条件都没有测试。加焊就好了。只能说楼主秒杀的好

网友:
BGA加悍了桥两次才正常  ,楼主好运气。这两天天气热,小心起泡哦

网友:
没分了 回复几个赚点分 嘿嘿  不好意思了 哈哈  嘿嘿

网友D:
我想问下大侠,主板的电路图你在哪里找到啊!!!

网友:
今天碰到进水的也是这问题桥没有发出slp3加焊桥好了

网友:
B75M-A没听过桥虚焊的通病,不过楼主的秒杀技术厉害咯,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有好几处桥的待机条件都没有测试。加焊就好了。只能说楼主秒杀的好

文中有句“经检查,触发条件满足”唉哟,怎么好几个人都没细看帖子,下次我一定一一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大侠,主板的电路图你在哪里找到啊!!!

我看的是点位图,论坛里搜到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信号没发出,除了桥虚焊和坏,还有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

是的呀,我文中也写明了句“经检查,触发条件满足”,

网友:
楼主加焊桥俢好了两块板,可惜我没学过植桥,也没买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