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此iphone的软件当前不可用.请确定您有最新版的itunes

楼主(2017-06-26):
我有个IPAD 6 AIR2 的4G版 解锁。。 把R0505去掉短接了。。  不小心把R0506 R0507给弄不见了。。 然后从IPHONE 5S上找了一样是1.00K 阻值的电阻补了回去。。 还是自动进入DFU .. 不能刷机。。 强制退出DFU, 还是会自动进入DFU ... 再连接ITUNES 刷机就会显示 软件当前不可用.请确定您有最新版的itunes  电脑已经是最新版本的ITUNES 了。。
在没弄这些的时候都正常的。。 现在屏幕也不显示了  。。 连接电脑爱思就是显示DFU模式。。
5S的电阻不可以给IPAD AIR2 的吗?

唉。 好郁闷。。。    这些电阻不能用IPHONE的吗?   已经弄掉了。。  超小的电阻  有什么办法吗?

怎么变成IPHONE 恢复模式了。。  现在那几个一丁大的电阻已经找不到了。。 怎么办?

网友:
电阻只要找阻值一样的可以随意更换吗?  还是说电阻也有加密的 。。 给IPAD 就不能用IPHONE 上的

网友A:
电阻值一样就可以用 不存在加密。

网友B:
版本给你搞没了, 服务器里不认识你的机器是什么机器,所以不能刷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本给你搞没了, 服务器里不认识你的机器是什么机器,所以不能刷机。

那这个怎么办?   只动了那三个电阻    从IPHONE 上拆的电阻装上去。。 怎么就变成IPHONE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阻值一样就可以用 不存在加密。

为什么刷机时会显示错误 显示成IPHONE?  我的是IPAD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阻值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阻值不一样!

R42 R39 去补的 R0506 R0507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怎么办?   只动了那三个电阻    从IPHONE 上拆的电阻装上去。。 怎么就变成IPHONE了。。

他的阻值可能不一样。不同阻值上去识别成不同版本。你找一个同型号板子拆一下装上试试。找图纸上看一下是多大电阻去换成多大电阻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刷机时会显示错误 显示成IPHONE?  我的是IPAD

阻值不对吧。找同样大小的电阻装上试试。

网友E:
阻值是一样的。会不会碰到哪里了,硬盘供电没短吧。

网友:
教你个必杀技   这个 ipad图纸有吧   找到这个电阻的参数复制下来   在其他手机图纸里搜索这个   完事

网友:
应该是其他 电路也有问题 电阻 只分 阻值 和 功率 在手机维修中 电阻大小差不多的话 功率都是差不多的 只有阻值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阻值是一样的。会不会碰到哪里了,硬盘供电没短吧。

嗯。。 换的电阻 阻值是一样。。 我再查查看吧。。。 谢谢。。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买个烂板子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