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PADS 9.5打不开PCB点位图

楼主(2017-06-27):
我用的是win10x64企业版的系统作业与当前版本的程序不兼容

网友:
可以安装一个虚拟机,虚拟机里安装win7系统应该就可以啦,win10有很多软件不兼容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还真不清楚

网友:
软件不支持那么新的机器

网友A:
我今天还成win7-64位的系统了还是一样的打不开不知道是我的图纸有问题还是其它原因

华硕的图纸也打不看

PCBRepairTool用这个老师闪退,
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了,求给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图纸也打不看

也有可能是你图纸的问题,你的图纸是哪里搞得去问一下把